不懂的人瞎整会害死人啊

楼主(2016-04-14):
这台机子上次过来换CPU的。昨天电话过来又说坏了,并且说他自己拆开CPU看看是不是坏了,结果我拿过来一看,CPU风扇座子给弄坏了,Internet的他们肯定是不会装,然后使命压得,压不下去了就不整了,我去啊。上电没任何反应,拔掉CPU供电,风扇转一下停,应该是没CPU不上电。
第一个就想到CPU供电管坏了,测量发现确实,两个上管击穿。
之前他们说有弄过CPU,我就把CPU也拆开看看有没被他们弄坏,结果一看,有两根针捏一起了。。。。。。
找到料板拆了两个,上去,上电2秒冒烟了,一测,又一个上管击穿了,不会吧。
难道管理芯片坏了,没输出pwm?
去掉管子,测了下全部上管的G级波形,

很正常,然后又上了一个上管,结果不烧了,估计料板上的有些并不是完全好的,有些是爱坏不坏了的

测量CPU供电以及其他供电都有了,接显示器发现不亮机,我***,CPU不会又挂了吧。。。。。。

网友A:
什么主板,Internet还带针的cpu

网友B:
Internet 只听说过Intel没听到过这个CPU

网友:
LZ针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干脆换板,这板修复耽误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主板,Internet还带针的cpu

是座子上的那些触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Internet 只听说过Intel没听到过这个CPU

输入法的问题,点块了吧,呵呵

网友C:
你  示波器  50V  一格    G级不是有100V以上    看你的波形!

网友:
跟CPU接触的触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  示波器  50V  一格    G级不是有100V以上    看你的波形!

我点的是auot,自己不怎么会用,就知道用这个键

网友D:
结果呢????是不是CPU挂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结果呢????是不是CPU挂了呀

暂时没CPU代换,等明天再弄个换下试试

网友:
你怎么换的有图片吗!求指教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  示波器  50V  一格    G级不是有100V以上    看你的波形!

是啊50V一格,刚才看了下,看了好像有3格左右150V。。。

网友:
请问一下这个波形图是你测的?电压50V一格你这个两格多了有100V的电压了。表笔1X档?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  示波器  50V  一格    G级不是有100V以上    看你的波形!

他的表笔应该调到了1X档位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是啊50V一格,刚才看了下,看了好像有3格左右150V。。。

2格多一点120V左右吧,应该是他表笔调到1X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2格多一点120V左右吧,应该是他表笔调到1X档了

嗯他应该是1x  楼主要跳到10x...

网友:
Intel的cpu 有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