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 不触发曲折维修

楼主(2016-04-14):
     此电脑听客户说是自己拆做散热处理,用了一段时间死机之后就无法开机了。接到电脑,目测待机正常,不触发。拆机首先无脑刷bios无果。测量3.5v正常,如图 23脚pg正常3.3v,8脚17脚3.5v线性电压正常,18脚产生15v电压正常。视角转到kbc这边 117脚在开机瞬间有3.3v-0v跳变,PM_PWRBTN#此信号是kbc接到开关板信号之后转换发给桥的开启电压的信号看来kbc已经发出了开机动作,再测kbc21脚PM_SLP_S4#,64脚PM_SLP_S3#都为0v。看来是桥收到开机信号后没有发出电压开启。顺便打了一下kbc这边LID_CLOSE#3.3v正常,KBC_VCORF1.8v正常,PCH_RSMRST#3.3v正常。最后直接干桥,附上亮机图。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不吝加分。

网友A:
这个桌面很亮呀

网友B:
干桥 只的是 换桥还是 加焊????????????

网友C:
应该是加焊PCH对吧.

网友D:
是换了还是加焊的 南桥加焊 好的少

网友:
南桥参与触发 这个已经很常见 版主一步一步思路很好 学习了

网友:
换桥还是加焊桥

网友E:
目测是加焊  这不曲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干桥 只的是 换桥还是 加焊????????????

应该是加焊的吧

网友F:
这个没有多曲折呀 ,好想你还漏查一个问题就是RTCRST 和RTC供电,建议而且

网友G:
桌面很6.dell的 北桥显卡

网友:
应该是加焊桥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桌面很亮呀

美女养眼 哈哈

网友:
换了好的 才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加焊PCH对吧.

这个是换了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换了还是加焊的 南桥加焊 好的少

这个是换了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目测是加焊  这不曲直啊!

这个是换了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没有多曲折呀 ,好想你还漏查一个问题就是RTCRST 和RTC供电,建议而且

恩   谢谢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G:
桌面很6.dell的 北桥显卡

这个显卡也很容易坏

网友:
大哥很厉害啊

网友:
谢谢楼主正好在测试 我的这个也是3 5正常 待机0.009 按开机建0.015A 不开机 松开开机键回到0.009A 有可能也是桥 这个机子的桥怎么这么爱坏

网友(2016-05-15):
恩,祝你一刀入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