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常你们看不到的电源知道的指导下

楼主(2016-04-14):
这个大家伙是戴尔机器上的 我也是听说没看见机器  插上电没有输出 不敢乱碰

网友A:
这个是主动的,5vsb大电容300多就可出来了,正常工作大电容电压要380伏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主动的,5vsb大电容300多就可出来了,正常工作大电容电压要380伏左右

你修过这个吗

网友:
修过戴尔小机箱的电源,外观有区别,原理应该差不多,都是主动的

网友:
有没有待机5V输出,是什么芯片结构的

网友:
这种电源 比一般的电源要难修点

网友B:
这个什么上面用的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什么上面用的电源

戴尔机器上的是普通电源的3倍大的

网友C:
思维缜密 维修思路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思维缜密 维修思路清晰

大哥我还没修那  怎么思路清晰啦

网友:
主动PFC,不过芯片很难找,从利益角度看直接叫客户换新的,就怕花太多时间搞不好一分钱没赚到,如果闲得蛋疼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