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屏6B补丁KB3146706秒解决

楼主(2016-04-14):
(图片)

网友:
赞一个   省去做系统的时间了

网友:
楼主给出的批处理,没有包含DISM程序,无效,最好加入DISM

网友:
蓝屏6B今天遇到了两台,试了DISM++也没解决,可能我PE没集成DISM,最后只能重装,
看到另一个方法部分电脑可行:自己没测试过
解决办法:找一台正常系统的电脑(WIN7 32 或者 64 ,要注意系统对应位数),进入系统后,打开C:\Windows\System32\Codeintegrity\文件夹(C:\对应Windows 7安装分区)。这个文件夹中有两个文件:bootcat.cache和driver.stl ,复制这2个文件夹,放到U盘里。用U盘启动
蓝屏的电脑,进入PE,将这2个文件放入C:\Windows\System32\Codeintegrity/替换这2个文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