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

楼主(2016-04-14):
3v 5v地方腐蚀了 旁边的两个电阻也拆掉了  但是现在还是不出3V5V

网友:
开玩笑呐  电阻拆掉 你以为是电容啊

网友:
不出待机 按照时序维修  先查下待机芯片的开启条件

网友:
你先了解清楚那电阻有什么用   吧

网友:
那两个电阻是分压出开启信号的。必须要的

网友:
电阻是不能拆的,是不是线性开启电压

网友:
这款机子按下开机键就出3 5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