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760GM-S3开机四秒左右自动断电维修

楼主(2016-04-14):
主板:760GM-S3。
故障现象:开机跑码到38就要快显示的时候自动断电回待机,类似开关短路强行关机一样,实测此时开关键电压确实为0,不过没短路,现象很奇怪,没图纸,跟了下开关的线路,发现这么个问题,上图。

标记了红圈的这个地方原来是有个电阻的,给我拆掉了,没拆之前此电阻两头直通短路的,不触发的时候是两头3.3V,连接开关,右边那个小电阻一头直连这个,另一头3.3V上拉。掉电后这红色圈内电阻电压两头变0,强制关机了。
把这圈内的电阻拆了, 再次开机一切显示正常,短路开关5秒也能强制关机,没图纸也没办法说明什么,反正问题是这样解决了。希望能帮到大家。

网友A:
这个是开关自动拉低了吧。你把上拉电阻拆了,但是开关和IO还是通的所以开关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开关自动拉低了吧。你把上拉电阻拆了,但是开关和IO还是通的所以开关有用

上拉电阻是另一个,这个不是,没有图纸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
BIOS论坛上有。

网友:
拆掉的那个电阻不和上拉电阻相连的那边是不是也是高电平啊,如果是,电阻那头就可能是温度检测信号之类的什么东东吧

网友:
上路电阻也会断路吗

网友:
下次遇到注意一下,华擎和华硕有点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