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和硬盘的搭配

楼主(2016-04-14):
一块V星ms7401主板,风扇转下就不动了,查电源绿线能维持低电平,但灰线不能维持高电平,是主板有问题。在淘宝购了一块支持CPU478的华硕845主板,装上能开机,提示是第一次安装,读不出硬盘的数据,无法进入系统。取掉CMOS电池,短接CMOS跳线,也不能恢复出厂设置,总提示要输入密码,按ESC键也无反应,不能退出。只能按复位键重装开机。读不到硬盘。

网友:
845的直接当废品了吧

网友:
我也遇到了一次联想的老机器,进BIOS提示要输入密码,放电、短接都没清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