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解决

楼主(2016-04-14):
怎样

网友:
问你是否安装 还原卡。不要的话,用U盘WINPE启动,重新分区和重做引导记录。

网友:
从来没用过还原卡,一般都是给系统 备个份。

网友:
是一台式旧电脑,原来的主板是V星MS7104,硬盘和光驱都是IDE接口的,故障为风扇转一下就不动了,测量20脚电源绿线能变低电平,但灰线不能维持高电平,肯定是主板的开机电路有问题。为了能用上硬盘里面的资料,上淘宝买不到V星MS7104,就买了一个支持478脚CPU的清华同方845主板,装上主板后就出现了上述情况。

网友A:
出现这个界面后,按任何键都无反应,无法进入下一步的操作。怎样用U盘的WINPE进行操作?况且我又没有这种U盘。这种情况是换了主板后,现在的主板BIOS和原来的不同,所以无法读取硬盘的资料吧?怎么办?要重装系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现这个界面后,按任何键都无反应,无法进入下一步的操作。怎样用U盘的WINPE进行操作?况且我又没有这种U ...

你先要搞清楚 这个还原程序是在 主板的BIOS里还是在硬盘的隐藏分区里。
然后,去掉 就行了。

如果是主板里就要在BIOS里取消该功能,硬盘里的话 直接重建分区干掉。

网友:
这是还原系统吗?还是还原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