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45 LA-8126 内屏不显,外接好的,求RTD2132S外接程序。

楼主(2016-04-14):
          联想E445  LA-8126  。内屏不显,换过屏线,屏接口只有19+,其他电压无。

更换RTD2132S一样现象。
EDID一组有3.3V   开机测没波形。测RTD2132S供电OK。与屛线接口阻值OK,LVDS_HPD未发出,带电测试未拉低。9 ,10脚与EC不连接。30,31波波测有方波。

                     现在求助有此主板的朋友,发份此RTD2132S外接的程序。

补充内容 (2016-4-21 12:15):
问题已解决。

网友:
进水的还是什么

网友A:
楼主修好了没  我也有一台同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好了没  我也有一台同样的问题

报换板子了。明天换,到时吧程序读出来试试旧板子

网友:
楼主修好了是什么问题。我一台也是外接正常。内屏不显

网友B:
楼主是怎么解决的,能说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怎么解决的,能说下吗

rtd的配置程序坏了。买来新板备份刷上OK。

网友:
那老弟把程序传上来嘛,互相帮助才能前进。别人下载,你也得到分数!

网友:
你的那个程序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
先看是什么位置输出的分叉

网友C(2017-08-21):
你那个程序能分享一下吗,我有台机子,客户自己在网上买屏换上去,结果操作不当,把桥烧了,RTD2132S烧了,换了桥和RTD2132S后,外接可以亮了,内屏不亮,也想刷一下外挂程序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那个程序能分享一下吗,我有台机子,客户自己在网上买屏换上去,结果操作不当,把桥烧了,RTD2132S烧了, ...

我另外的帖子有发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4457

网友:
你动过了板子还能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