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制作——可调温电烙铁

楼主(2016-04-14):
diy制作——可调温电烙铁

  电烙铁是电子制作和电器维修的必备工具,在电脑、手机等维修中,经常要更换电路板上的元件,需要使用电烙铁,且对它的要求也很高,有朋友说有些成品调温电烙铁不太好用,于是有了自己diy制作一个可调温电烙铁的想法。想就要付诸于行动,下面我把diy制作可调温电烙铁的方法分享给大家,以供参考。

  diy制作可调温电烙铁的原理:

  通过改变电烙铁的电压,来调节电烙铁的温度。

  diy制作可调温电烙铁原理图

diy制作可调温电烙铁 图1

  diy制作可调温电烙铁方法/步骤:

  1、找来一个坏的电机调速器。

diy制作可调温电烙铁 图2

  2、拆除上面多余的元件。

diy制作可调温电烙铁 图3

diy制作可调温电烙铁 图4

diy制作可调温电烙铁 图5

  3、拆除后的电路板,图中多个二极管为电机的励磁,把它和电梳的整流电路也一并拆除。

diy制作可调温电烙铁 图6

  4、做好后用万用表测电压,最低为9V,最高为233V,其间电压调整时变化线性。

diy制作可调温电烙铁 图7

diy制作可调温电烙铁 图8

diy制作可调温电烙铁 图9

  5、改装完成的电烙铁。

diy制作可调温电烙铁 图10

  以上是我利用一个坏了的电机调速器diy制作可调温电烙铁的方法步骤,只要有一块可调电路板,就可以搞定,动手能力强的朋友不妨也来改造一下吧!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赞一个

网友:
楼主的动手能力好强啊。。。不过理论知识更牛。。

网友:
你这是恒功率的烙铁 现在的烙铁是恒温 就是温度随焊点大小调整功率 保持温度不变

网友:
一、市售的调光器也可以。可以安装到墙上或是任何可以用螺丝固定的地方。再加一个插座改造一下更为方便。
二、这种电路受输入电压波动的影响很大。
三、可以考虑给这个调温器加一个小型的机械电压表。方便观察。有经验了可以根据电压表上的电压值来掌握合适的温度。
已经不使用这种普通电烙铁五六年了。当年使用这种烙铁的时候就曾制作过两三个这种东西。最好用的一个用的是调光器+插座+电压表。另外两个是市场上买来的多位插板改造,方便携带。

网友:
不错 动手能力很强

网友:
动手能力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