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A420-I3R 常见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6-04-14):
神舟A420-I3R 常见故障维修一例!
机器型号: A420-I3R
版号: E410
故障:插电待机电流0.08(我的表有点误差,仅作参考) 按开关无反应!
维修过程: 拆机,打了下隔离点。没电压。。Q16左端有19V,右端无电压。 根据图纸可以看出会经过两个二极管到vin 。

实测 VIN端对地短路。就是我们常说的大短路。。 在VIN加上1V的电开始烧鸡大法烧。 (烧之前拔了CPU,个人习惯)发现桥起温度。。。郁闷了。。桥短路了?
用手摸桥供电的MOS管。有温度。不是很烫。 桥温度也不是很烫。。

短路了。上电烧,烧到5A 应该会很烫啊。怎么温度不是很高呢。。 查了下,发现Q33直通了。。。拆下来测D,S 直通。。 怪不得不是很烫了。。当时为了验证下烧成什么样会烫,我去掉了后续的电感。继续烧。也没烧出个因为所以来。。哎!!

板子上面量了下 GS GD没短路。。 换了个管上去,机器修复了。。  这个机器遇到几台了。  不是桥供电短路,就是内存供电短路。。 修起来简单,算是送钱的了。希望大家天天接到捡钱的机器。。生意兴隆!谢谢大家,抬起你的小手,加点分吧。下载分不够用了。。

网友:
看来这个故障是一个通病。以后维修注意了。

网友:
确实是通病,我前段时间也修到过一台,

网友:
思维缜密 维修思路清晰

网友:
分析的不错哦 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