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5之进液第一次

楼主(2016-04-14):
早上接同行进液体的笔记本一台,说进水, 这次电池拆下来了不错,以前碰到很多进水机器 ,电池都在上面的不管是同行 还是直接客户 连点常识都没有导致增加维修难度! 不说了言归正传 ,迅速拆机,拆开后盖还有水渍这时味道还是很淡的没闻出来!当拆开键盘骚味扑鼻而来,我擦他n的不是进水 是进尿啊 电话致电同行,说实话了说是进狗尿了直接就拿来了连看都没看.我擦第一次干啊 进水的修过, 进牛奶的也修过,咖啡的也见过 ,狗尿还是第一次啊!拆都拆了修吧,各位哥哥姐姐你们修过吗 我是第一次...为第一次加分谢谢!腐蚀图片看着都恶心就没有拍。进液体还是老一套 用酒精刷刷,烂得换掉这补一补哪里焊一焊 就是风枪一吹骚味十足啊 进尿重点区域,保护隔离管与充放电部分,都处理好后对板上供电都打了一边阻值都正常。
直接上电0000无待机啊这个好修直接打开图纸 测量公共点 B+ 0v 不过保护隔离。
接着测量PQ301 D极供电正常19v, s极通过自身的体二极管有18.3v G极也是18.3v p管的导通条件是G极小于S极4.5v才能导通。 g极和s极电压一样条件不能满足追查g极, pq301于pq302的g极相连通过2个电阻(pR304 200k和pr305 150k) 受控与pq307导通接地形成分压产生8.14v电压加到  pq301与pq302的G极产生公共点电压 pq307是n沟道的场馆要想接地必须要有高电平的pacin 测量5脚电压是0v接着测量pr3031脚和2脚都是0v不存在拉低的可能 acoff是ec发出的ec没有电更不可能发出这个信号拉低pacin 追查pacin来源 受 acprn控制pq308拉低pacin测量pq308的2脚有高电平,2脚的电压是来自于bq24737vdd经过47k电阻上啦的。
BQ24737充电芯片正常是6脚检测到插入适配器收到高电平后内部把5脚拉低发出低电平的acprn拉低pq308的2脚发出 pacin 与ec的acin 直接测量bq24737 6脚 电压0 v 看到旁边pr309电阻腐蚀了直接拿掉在别的板子找了个390k的电阻焊上 在通电待机出来了 接上开关触发正常上电到0.4跳变一次 断电接上屏亮机了
付上装好的亮机图 维修到是很顺利就是骚味十足你们要不要试试....不想试试的加分吧!!!

网友A:
不为别的 为楼主维修精神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为别的 为楼主维修精神加分

谢谢修的很顺利就是骚气十足嘿嘿

网友:
给楼主的精神加分哈。。哇哈

网友:
我和楼主差不多,那气味真心难受

网友:
我猜气味肯定不错  呵呵呵

网友:
楼主好厉害!  学到了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