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uh55gt档c4不亮机维修

楼主(2016-04-14):
型号:双敏uh55gt
故障:档c4不亮机。
维修:不想想太多,直接测内存条件。测到smbdata为0.79V,心中小爽。接下来就是找图纸,没有。想想,一般内存总线电压不对,都是排阻或小8脚芯片有问题。先找排阻,在南桥边没找到,再找8脚小芯片,在内存槽下方看到一个,编号为u19,用万用表测。u19的4、5两脚与内存总线相连,拆掉,通电测smbdata为3.3V,正常了,通电果然亮机。此机修好有运气成分。这是次要的,主要的是我要吐槽一下发贴真不易,图片总是上传不了。看了论坛去里上传图片的示意图还是不行。人笨真是罪过。

网友:

图片

网友A:
楼主拆掉不上不影响使用么?

网友B:
这个是做什么用的 拆掉后不会引起某些电路或者原件不工作么

网友:
现在修主板价格低的 很  都不容易

网友C:
是U19拉低了总线数据吗?

网友D:
那个干吗的 拆掉居然不影响?

网友:
拍出来的图片,打开后用QQ截图出来发上来一般可以,手机拍的直接发不了的,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拆掉不上不影响使用么?

这种8脚的一般用着内存电压动态调节,拆掉一般不会有影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做什么用的 拆掉后不会引起某些电路或者原件不工作么

一般是内存电压动态调节,用于节能和超频。拆掉后对普通用户不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个干吗的 拆掉居然不影响?

一般是内存电压动态调节,用于节能和超频。拆掉后对普通用户不影响

网友:
这个8脚芯片损坏推测是通病。

网友:
smbdata 是什么?

网友:
没有图纸,能修好,基本功都很扎实,跑线路是我短板。。

网友:
主要是这个小芯片不好找,普通用是没关系的。华硕主板上这东西用的最多,坏的也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拆掉不上不影响使用么?

主要是这个小芯片不好找,普通用是没关系的。华硕主板上这东西用的最多,坏的也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U19拉低了总线数据吗?

是的,smbclk的对地值450,而smbdata的对地值为390,拆掉后就一样了。昨天因为浏览器的原因,上不了图,一直在瞎折腾。所以图上的少,有些东西也没写全。

网友:
SMDATA总线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