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dvi接口不显,16脚无电压

楼主(2016-04-14):
显卡只有两个接口,无论插哪个都能过检就是不显,不过一个显示器绿灯灰屏,一个黄灯黑屏,我查两个接口的16脚都没有电压,14脚有5v,为何16脚没电?

网友:
查74门 14脚有5v供电,其他脚一律没电,换了两颗也不行

网友:
74门原理图如下,

实测除了14脚,全部都没有电压,1,2,4,5,9,10,12,13要高电平才能让3,6,8,11有输出,不知道说的对不对,究竟这几个脚的高电平从哪来?求高手解答

网友A:
门电路换了看看

网友B:
如果是插一个接口显示器电源灯会变绿,那么说明行场信号没问题,查一下R G B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门电路换了看看

已换过,不行,是不是可以说gpu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插一个接口显示器电源灯会变绿,那么说明行场信号没问题,查一下R G B信号

rgb阻值都是100,没啥问题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rgb阻值都是100,没啥问题啊。。。

那就有可能是GPU的问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就有可能是GPU的问题的

应该就是了,修不了了。。。顺便想请问一下晶振没有电压是否也可能是gpu问题

网友:
在线等楼主反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就是了,修不了了。。。顺便想请问一下晶振没有电压是否也可能是gpu问题

晶振没电压,打下晶振两脚的对地值,就知道了,值无穷大就是GPU问题,如果值小的话那么注意下晶振两脚接的电容,如果值正常没电压,换晶振试试

网友:
加焊下看看 我遇到的一般都是核心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