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49 al集成 待机0.009 不触发 问题

楼主(2016-04-14):
联想e49al 待机0.009 不触发 3 5v 正常  e49al不放coms 电池 会自动触发 但是 此机去掉coms电池也是不触发 测ec 工作条件都满足,17脚 lid 3.3v 正常  于是刷bios 只有独立的 刷 无果 再刷无果 确定备份的是好的 怀疑桥 风枪加热无果暂时不动他(这机器桥下的胶不是一般的结实)最后经过检测找到问题在 这里如图

网友:
论坛有同样问题没解决可能是通病还有就是e49al 独立和集成bios不通用

网友A:
LZ在这里是指的什么意思,是断线,还是短路或者是别的

网友:
楼主啥意思啊?是叫我们猜灯谜了吗?是短线了 还是BIOS你没刷对??

网友B:
楼主是USB接口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USB接口坏了吗

usb-oc#这信号短路 u口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USB接口坏了吗

图上那个信号 有问题会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在这里是指的什么意思,是断线,还是短路或者是别的

图上信号 微短

网友:
是USB坏了?

网友:
还是断线?还是短路了

网友:
Usb信号? 导致的  到底什么问题没搞懂

网友:
公布答案吧,短路在哪里修好的

网友:
南桥坏了 吗

网友:
怎么修好的,没看明白

网友:
你这个经验是什么我看不懂了诶

网友:
我想问下楼主,既然USB不短路,楼主又是如何想到这条信号上去的呢,给个思路

网友:
这些都是老毛病,秒杀性的问题,除了这台机器有这个问题,4450也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