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火气大,亏死了

楼主(2016-04-14):
       前段时间有客户拿个机过来,主板就华硕M4A77TD  PRO,一测CPU供电上下管电阻为0,上下管都击穿了,马上换两个管测了下50元到手。没想到四天后客户又来了,一查还是上下管击穿,这回客户多有怨言,而且看着修,所以更加小心了。不但把管换了,还换了供电芯片及周围的电阻、小电容。9相供电,亏死了,好在CPU没坏。烤机1个多小时后客户就说要带机回去玩游戏。一摸上下管有点烫手,我不同意,看草稿还有超频没测,电源也值得怀疑。但客户坚持要拿回去,而且不出钱换板、电源。我对他说如果再出现问题与以前维修无关,他说好。

      没想到6天后客户再一次回来,这次不但火气大,而且还带了个人来,好像要拆我店似的。一测NND,老问题,我也来气,就跟他说上次警告过的话,大家猜客户怎么着?

     客户,客户当然要淘钱了。但他淘的是换电源的钱,还给他优惠。因为他竟然说我没说过。晕死,没法,人家说跟客户吵赢也是输,所以只能咽下去了。还因为有怀疑的都基本换了,所以确定应该是电源的问题。这次,心想,至于主板方面,因为客户的态度,只换了上下管和烧了的电感(好强大的CPU,还是没有烧)。换了后不知怎么的,一连几天都怕他回来。

     好在换了后10多天了还没有返修,可以确定是电源的问题。
    附图(并不是客户的板图,草稿的字难看,就不发了)

小结:(1)以后碰到上下管烧的,一定要小心。最好把电源,供电芯片都换。
(2)如果感觉有问题,一定要写好让客户签名确定。

    发个贴跟大家说下,欢迎喷水,最重要的是发个贴不容易,加分支持吧,谢谢。

网友A:
这主板很强大呀,9相供电,我也是第一次见,要是CPU烧了,会不会找楼主赔?

网友B:
是电源引起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主板很强大呀,9相供电,我也是第一次见,要是CPU烧了,会不会找楼主赔?

应该会的,多少相都没用,电源有问题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电源引起的么????

从维修的结果来看,应该是的

网友C:
(一测CPU供电上下管电阻为0,上下管都击穿了,马上换两个管) 怎么确定是哪组上下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测CPU供电上下管电阻为0,上下管都击穿了,马上换两个管) 怎么确定是哪组上下管。

比较快的用烧机大法,CPU拿走就可以烧

网友:
烧管子的 是要当心

网友:
9相供电的主板 强大啊。。

网友:
自用这款,还比较好用   稳定

网友D:
经验不足啊,所以返修几次

网友:
坏管子的板子特别是CPU 的,好修就很好修,不好修 修死也修不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比较快的用烧机大法,CPU拿走就可以烧

这对新手来说还很陌生,很专业。 怎么烧,是不是CPU四角(8脚)接稳压电源,慢慢加电压?

网友E:
学习到,是配的电源太差了。

网友:
朋友给了块类似设计的775坏主板,和cpu一起送给我,运气不好,测了下cpu也给烧了。

网友F:
供电管换后,过几天又坏返修一般我建议换板,不同意的就全退钱,呵呵...
有些板是不一定都能修好的,很费神......

网友G:
有一些换了CPU上下管跟CPU管理芯片,换好还发热的,修好也用不了多久,而且再换也是发热,之前升压电容都换过,不知是不是板的问题

网友:
看来以后碰到上下管一起击穿的还得考虑下外部因素了

网友:
我还没有碰到 ASUS有坏CPU管子的呢 !  一般上官击穿 一组都要换而且驱动芯片也要换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这主板很强大呀,9相供电,我也是第一次见,要是CPU烧了,会不会找楼主赔?

要是cpu真烧了 楼主肯定得哭了

网友I:
表示也被类似的情况坑过,现在修到AMD的板子,除非客户非得拿走,要不然起码也做个系统跑半小时鲁大师。这样一块板子顺利修好测完也得一个小时以上,收30元,最多50。。。  大蒜都20一斤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D:
经验不足啊,所以返修几次

看起来论坛都没一个人,给你抱打不平的。 还是我比他们强 出来给你说句话,  第一次修好 你玩2 3天在坏 。请赶紧换主板 。不换CPU 或者别的东西烧了我可不管了。经验之谈

网友:
我觉得这样的问题  钱第一次就收少了,主板越贵报价该越高,不知道你们那里的价格,我们这里 主板起不来都是150朝上  还是这么高端的板子, 我是小白  问一下,你们说的9相供电是怎么看的,求解释!

网友:
上下管是怎么区分的呢

网友K:
怎么我看你发帖子没有维修的记录 只有吵架啊啊啊》?????

网友L:
我看过原厂修复这个问题的,上下MOS管,要按图纸换一摸一样的,CPU主控也要换掉,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供电管换后,过几天又坏返修一般我建议换板,不同意的就全退钱,呵呵...
有些板是不一定都能修好的,很费 ...

和我一样   修好后返修的直接换板    没得商量   就赚50块   修了又修提心吊胆的  图个啥

网友:
引用 网友J:
看起来论坛都没一个人,给你抱打不平的。 还是我比他们强 出来给你说句话,  第一次修好 你玩2 3天在坏  ...

谢谢指点,问题是客户不怎么配合。也可能是我不会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对新手来说还很陌生,很专业。 怎么烧,是不是CPU四角(8脚)接稳压电源,慢慢加电压?

加电流3A左右,烧不出再加大点

网友:
引用 网友H:
要是cpu真烧了 楼主肯定得哭了

第二次烧了就不关我的事了,我都警告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一些换了CPU上下管跟CPU管理芯片,换好还发热的,修好也用不了多久,而且再换也是发热,之前升压电容都换 ...

我觉得发热40-50度是正常的,不知你们会不会觉得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供电管换后,过几天又坏返修一般我建议换板,不同意的就全退钱,呵呵...
有些板是不一定都能修好的,很费 ...

换板他肯不出钱,还说你的技术差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习到,是配的电源太差了。

长城的电源还可能吧,主要是他长时间超频玩游戏,用了几年了就会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K:
怎么我看你发帖子没有维修的记录 只有吵架啊啊啊》?????

本人认为上下管击穿很容易测出,所以主要不是写怎样维修

网友M:
维修的钱也不好赚了啊

网友N:
  可能是电源滤波电容不良,我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M:
维修的钱也不好赚了啊

是的,现在销售配件的也不好赚,人家都喜欢去电脑城那里配电脑或配件。
维修主要是二手的主板不贵,报不了高价

网友:
引用 网友I:
表示也被类似的情况坑过,现在修到AMD的板子,除非客户非得拿走,要不然起码也做个系统跑半小时鲁大师。这 ...

你应该超频测两三个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N:
可能是电源滤波电容不良,我遇到过这种情况

谢谢提醒,下次要连电容一起换,不能大意

网友O:
供电做的不错  坏在是AMD上

网友P:
以后这方面一定要注意的,不然说不清。

网友Q:
上下管烧了换了如果还返修最好就跟着电路检查一下不然很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R:
amd 的机器不好搞,问题多。

网友:
引用 网友O:
供电做的不错  坏在是AMD上

常超频,电源顶不住了
如果是intel 早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以后这方面一定要注意的,不然说不清。

要写清给客户签,不过估计客户不肯签

网友:
引用 网友Q:
上下管烧了换了如果还返修最好就跟着电路检查一下不然很容易出问题的

太大意了,以后要注意返修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R:
amd 的机器不好搞,问题多。

问题多好,我们才有的搞。不好搞比较烦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看过原厂修复这个问题的,上下MOS管,要按图纸换一摸一样的,CPU主控也要换掉,才行

是的,我听说过

网友R:
楼主人才,说的精辟。

网友S:
我遇见这样的就直接把烧坏的那一组供电取完

网友T:
所以下次还得收贵点。不然对不起客户。另外ATX是杂牌?

网友:
引用 网友R:
楼主人才,说的精辟。

谢谢,不是精辟不会说

网友:
引用 网友S:
我遇见这样的就直接把烧坏的那一组供电取完

还要IC也要换

网友:
引用 网友T:
所以下次还得收贵点。不然对不起客户。另外ATX是杂牌?

对,返修几次完了,完全赔钱。
不是,如果杂牌我早就说了

网友U:
遇到这个我肯定直接放弃了。

网友V:
修个板还得立生死状了这种板很便宜维修越来越难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U:
遇到这个我肯定直接放弃了。

怎样放弃?退钱不修?以后他会说你技术差
换板他不肯

网友:
引用 网友V:
修个板还得立生死状了这种板很便宜维修越来越难做了

是的,不过修多了,经验足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事

网友:
以后也注意点这方面,没想到电源问题也引起 这样的故障。

网友W:
有时候我看见客户机器电源是山寨货,直接手贱焊几个x,y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W:
有时候我看见客户机器电源是山寨货,直接手贱焊几个x,y电容

你要拆开他的电源?
好方法

网友S:
那么多项供电,取一组也可以用半年么问题,我都试过很多块主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那么多项供电,取一组也可以用半年么问题,我都试过很多块主板了

他超频玩游戏,不怕吗?

网友S:
反正质保一个月,么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S:
反正质保一个月,么的问题

就是要一个月所以才怕有问题

网友:
自己开店还是要淡定,和气生财

网友:
前后烧的是同一相?

网友:
9相供电,厉害。

网友(2017-05-20):
50块这么麻烦,退回他得了。让他自己走两圈得了。要是万一坏了CPU让你赔就惨了。

网友:
这样的主板,第二次来就应该直接退钱,要么换板,还有,我一般修板都是100起,你收50元能干啥?虽然配件要不了多少钱,但售后呢?要是别处再坏呢?有的人修了一年了还来找你,你难道不烦?

网友:
那客户是换了电源还是你给他修了电源??

网友:
直接换主板还来钱快点

网友:
好强大的客户

网友:
这种问题好修的话还好说  不稳定的我都不修了 返修几次的话 自己跟客户都很恼火

网友:
可怜的楼主,修个主板还得和黑社会打架一样的防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