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起动机转动无力故障的原因及排除方法

楼主(2016-04-14):
汽车起动机转动无力故障的原因及排除方法

  汽车起动机可以将蓄电池的电能转化为机械能,驱动发动机飞轮旋转实现发动机的起动。发动机在以自身动力运转之前,必须借助外力旋转。发动机借助外力由静止状态过渡到能自行运转的过程,称为发动机的起动。汽车起动机转动无力,汽车不能启动,相信很多车友朋友们都曾遇到过,汽车起动机转动无力怎么办呢?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下面小编给大家讲解一下汽车起动机转动无力的处理方法。

  汽车起动机转动无力故障现象:
  (1)汽车起动机转动缓慢无力,带动发动机困难。

  (2)接通起动开关后,汽车起动机只有“咔嗒”一声并不转动无法带动发动机启动。

汽车起动机转动无力 图1

  汽车起动机转动无力故障原因:

  (1)电源导线故障

  (2)蓄电池无电

  (3)电磁开关保持线圈短路或断路

汽车起动机转动无力 图2

  (4)汽车起动机开关触点接触不良

  (5)汽车起动机电刷磨损是否过大,电刷弹簧是否过弱

汽车起动机转动无力 图3

  汽车起动机转动无力故障诊断与排除

  (1)检查蓄电池容量和电源导线的连接情况。

  (2)在确认蓄电池容量足够,线路连接良好的情况下,用金属条短接起动机电磁开关的两个主接线柱,如果短接后启动有力了,说明汽车起动机电磁开关内主触点和接触盘接触不良;如果短接后起动仍然无力,则可以认为电动机有故障,或其搭铁不良,需进一步拆检。

  (3)在接通启动开关后,汽车起动机有连续的“咔嗒”声。

  如果短接汽车起动机电磁开关的两个主接线柱,起动机转动正常,说明电磁开关保持线圈短路或断路。

汽车起动机转动无力 图4

  汽车起动机转动缓慢无力的诊断方法:
  1.可用导体搭接汽车起动机开关上的两个接线柱,若汽车起动机转速明显增快,说明起动机开关触点接触不良,电阻增大;若汽车起动机转速无变化,则应该检查蓄电池充电是否充足;电刷磨损是否过大,电刷弹簧是否过弱。

  2.汽车起动机内部电枢线圈或磁场线圈局部短路,也是造成起动机无力的原因之一。可仔细抚摸起动电路导线及接头处,不良的导线和松动,锈蚀的接头,都会因电阻增大而发热。

  3.汽车起动机内部机械故障也会影响起动机的正常运转。若电源、起动电路、起动开关均完好,则应该检查起动机轴承是否过紧;电枢轴是否弯曲造成电枢与磁极相互摩擦等。

  4.低温条件下,蓄电池内电阻也会增大,端电压降低,发动机摩擦阻力增大,也同样会产生起动机无力缓慢的症状。

  以上是汽车起动机转动无力故障的检测维修方法,如果你也遇到同样的情况,按上面的方法操作吧!希望本文的分享对广大车友朋友们有所帮助。

网友:
没修过汽车,如果有个实物样品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