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e

楼主(2016-04-14):
今天接到一块华硕B85M-E 掉电重启不断这样 BIOS刷过还是一样电压也是正常 求助

网友:
时钟复位呢?

网友:
把APWROK接地,屏蔽掉电测一下是不是有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应该是少电压了吧

网友:
查查我给你框出来的这两个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