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5RL 不触发的问题

楼主(2016-04-14):
这机器有3 5V就会触发,第一次接上适配器会出3 5V开机关机一切正常,但是你拔掉适配器在接上,就会没有3 5V了,然后过一段时间在接上就会有3 5V
换过供电芯片,MOS管,效果还是一样,论坛也有人遇到过这样的,好像都没解决。
希望那位大师修过这故障,给小弟指点一下。 感谢。
华硕
芯片
供电芯片
不触发

网友A:
主板保护了吧
xiaobenzhu0215
不像,主板保护,为什么第一次都正常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保护了吧
不像,主板保护,为什么第一次都正常

网友:
要主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