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通病的线怎么飞呀 成那 飞到哪呀

楼主(2016-04-14):
c200通病的线怎么飞呀  成那  飞到哪呀  别人都说飞线

网友:
这个迅维U上都有例子收索下很多

网友:
什么通病?看你图片是SATA接口坏啦 ?

网友:
是什么问题的通病,接口坏没有通病的说法吧

网友:
没看懂是什么意思,怪怪的

网友:
只换过联想C200一体机的灯管。

网友:
没看明白,什么通病

网友:
BISO地址线爱断!!

网友:
座子坏找个焊回去

网友:
先搞個圖紙來看看!!

网友:
LAD信号线断线 SATA接口下方

网友:
接口都让你干掉了

网友:
没看懂什么意思

网友A:
这个C200加电不显通病,我修到很多台了,我觉得拆SATA口很麻烦。我每次修这款机子都是没有拆SATA口,直接飞线搞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C200加电不显通病,我修到很多台了,我觉得拆SATA口很麻烦。我每次修这款机子都是没有拆SATA口,直接飞 ...

有图片吗 可以说 成那开始里飞吗  飞到哪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图片吗 可以说 成那开始里飞吗  飞到哪里吗

没有图片,那都是前两年修的机子了

网友:
这个通病好像论坛上有,搜索一下就好

网友:
没有看明白 呵呵

网友:
SATA接口下有LPC总线腐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