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MBX-273亮机后风扇逛转一分左右掉电

楼主(2016-04-14):
索尼MBX-273亮机后风扇逛转一分左右掉电,昨天接到机子心想可能和华硕机子一样,BIOS有问题,论坛看了几个刷BIOS都没解决,正准备下BIOS刷的时候,无意间发现板子显卡后面的有颗5脚芯片腐蚀了,位号是U30。没图纸不知道是什么原件。不管了,先打打每个脚的阻止,3脚接地,应该是个与门,在其它坏板上找了个上去。机子OK了,风扇也不狂转了。以后大家遇到风扇狂转的可以参考下。

网友:
是检测显卡温度的吗

网友:
拍个图片大家看就好了

网友:
有图片吗?谢谢

网友:
这个机器要刷个BIOS

网友:
搞不好要换板

网友(2016-05-14):
有图片就好了,不然真不知道这个5脚芯片是干嘛的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温度检测的吗? 最好有图

网友:
观察的很仔细,学习了

网友:
是什么芯片 ?

网友:
无图无真相,好想扣分- -

网友:
这种情况我就看不出来,是个什么东西,因为没有图纸,凭第三脚接地就知道是与门,一般人做不到

网友:
上图说话谢谢

网友:
这是通病吗

网友:
怎么就不让我遇到呢

网友:
听他们说是BIOS

网友:
老师直接把问题秒杀了

网友:
最还是把图纸弄上来  让大家看看你换的是什么东西

网友(2016-06-19):
我的机器是SVE141主板MSX268

网友:
能有整机图片 就完美了

网友:
修机器一定要,细心。

网友:
我刚好在修这样的一台机子,明天去试试

网友:
只要细心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