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8V不定时的闪屏

楼主(2016-04-14):
最开始的时候是白屏,换过屏了 不管用,之后就拆开主板,加焊显卡也是如此。之后发现屏线附近有个6腿的小芯片用手按着就显示正常,松开就不正常。加焊后,图像显示正常。装机后发现,图像不定时,闪一下(闪的时候  有不规则的条纹)。不知道如何解决。

网友:
显卡换么   ?

网友:
我上次有一台华硕的屏线问题把我害惨了

网友:
这个 修好了
我在经验分享里 发一下   维修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