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480n上电到1.03掉电,再自动上电重复半小时就可以正常开机

楼主(2016-04-14):
神舟K480n上电到1.03掉电,再自动上电重复半小时就可以正常开机,板号应该是A24FG  加热下板子就能点亮不掉电

图纸,求各位大师帮助

网友:
     虚汗了吧

网友A:
是不是程序有问题啊

网友:
就用烙铁入在电容上马上就能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程序有问题啊

刷过一个好像没用,

网友:
这机子程序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