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ro452s做系统

楼主(2016-04-14):
求教,华硕pro452s换win7系统后显卡驱动怎么都打不上,然后又改win8,可是拷完后进去解压的时候,去进不去了。卡在启动界面不动了。再换win10,跟win8的情况差不多,何解?请大神帮帮 忙。

网友A:
BIOS恢复出场设置装WIN8,如果GHOST装不进去可以试试安装版,还有你装的GHOSTWIN8的话就不能用GPT分区格式

网友:
参考下本站资料,重分区,重装。

看不懂你说的啥呀。

网友B:
能装上W7就是驱动异常 装不上W8 自然还是在安装方法的问题 换UEFI模式安装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恢复出场设置装WIN8,如果GHOST装不进去可以试试安装版,还有你装的GHOSTWIN8的话就不能用GPT分区格式

安装版也试过了,也是一样的情况 。还有就是不懂什么叫GPT分区格式,求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能装上W7就是驱动异常 装不上W8 自然还是在安装方法的问题 换UEFI模式安装试试

UEFI模式不就进不去U盘了吗?怎么在做系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UEFI模式不就进不去U盘了吗?怎么在做系统啊?

找个UEFIM模式的制作U盘启动 可以进PE的

网友(2016-08-08):
不会送店 里装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