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飞利浦221E2显示器触控开关坏了怎么关亮亮

楼主(2016-04-14):
我有台飞利浦221E2的显示器,突然屏中间出现一条竖线,还左右移动,网上查了下  说是飞利浦显示器的新科技,叫撒子亮亮技术   但是我的触控开关又触摸不了了,就关不掉  有哪位大神知道怎么破

网友:
只能通过开关来操作,,开关坏了就操作不了,所以先修开关,

网友A:
这个貌似是被锁了,要解锁,有的显示器锁了就会这样。按住OK键15秒应该就可以解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貌似是被锁了,要解锁,有的显示器锁了就会这样。按住OK键15秒应该就可以解锁

触摸按键,现在已经over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触摸按键,现在已经over了,,,

那可以先请空24c08,如果不行刷BIOS有可能行的

网友:
把按键修好吧

网友:
触摸按键其实没有坏,被锁住了就是这样的。我记得是按住最左边一个键15秒以上,不行,就断电按住那个键再插电,15秒后看看能不能解锁。其实百度里有人回答这个问题

网友:
早晚按键都得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