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0,8206无等待,请指教,谢谢

楼主(2016-04-14):
机器拆开,末发现进水。6脚VIN正常19V,7脚LOD正常5V,1脚REF正常2V,就是EN14脚与27脚被拉低只有1.2V,望师兄们指教
温控Q6的祸,貌似里面有个一样的机器也是这故障,希望可帮到同行师兄们,让你们也节约时间,看图

网友A:
哥们你看看3V5VEN 还连到哪里是悬空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们你看看3V5VEN 还连到哪里是悬空的吗

恩,图上去了,Q8,Q6,Q8没装,Q6是温控

网友B:
如果是 EC 控制区,可考虑先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 EC 控制区,可考虑先刷BIOS

恩,问题解决,取下Q6后,EN开启OK,5V正常。换Q6解决

网友:
刷个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