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B75K VER:3.0 或 H77/B75 VER:3.0 跑码结束不亮机维修一例+亮机BIOS

楼主(2016-04-14):
版号:昂达B75K  VER:3.0 或 H77/B75 VER:3.0
故障:跑码跑完不亮机

跑码跑到 听到喇叭亮机的报警声 但是显示屏不亮
本来想刷个BIOS  论坛没3.0的
我这里说下昂达官网
百度进的昂达官网 不注意的话  在官网新版本是 下载不了BIOS 的
进昂达官网的时候  有旧版本选择 要进去  官网旧版本 才能看到BIOS 等资料。
可惜 这个板的3.0版本 没有  官网下的2.01的版本也能点亮。
后面发现不是BIOS 的问题
把原机3.0版本 BIOS 备份 分享给大家!

这个板是VGA 控制芯片坏
在其他H61找一个换上去  芯片表面标注26M  代换的是33M  成功代换
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修好就好了

原板3.0 亮机BIOS 备份

网友A:
汗,那个芯片不是串口芯片吗。。。。长那么像。。。

网友A:
师兄,生意真好!几乎隔一天两天就能看见你发新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师兄,生意真好!几乎隔一天两天就能看见你发新帖

还有60片板 在等着修  案例好多 都没时间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有60片板 在等着修  案例好多 都没时间发

在哪搞怎么多板子修的啊?同行吗

网友C:
芯片表面标注26M  代换的是33M
这个真正的型号是PQ19-15

网友D:
诈一看  还以为是串口  原来不是  真没修到过这个问题  顺便问你个问题 知道华硕BIOS里面检测5V电压偏高的IO脚位名称不?我有个板就是这个问题  在论坛找了个BIOS刷上变12V偏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诈一看  还以为是串口  原来不是  真没修到过这个问题  顺便问你个问题 知道华硕BIOS里面检测5V电压偏高的I ...

这个 是 要修IO  旁边的 电阻吧   检测电阻 分压 不正常导致的
你的型号是多少   我帮你找个点位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表面标注26M  代换的是33M
这个真正的型号是PQ19-15

是的 是 有PQ19 -15   就26和33 这个不同 我就代换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哪搞怎么多板子修的啊?同行吗

嗯嗯 是的 有一半是伙计收回来的 有一半 是 同行的 还有一点是散客

网友E:
唉,大神靠我附近就好了。

网友:
谢谢分享,我说呢,都找不到BIOS的下载地方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还有60片板 在等着修  案例好多 都没时间发

生意这么好啊,经典一点或者特殊的案例,容易误导新手的发上来哈哈。给你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生意这么好啊,经典一点或者特殊的案例,容易误导新手的发上来哈哈。给你加分

恩恩  先忙完这些  有空就发

网友:
引用 网友E:
唉,大神靠我附近就好了。

我不是大神  我也还在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诈一看  还以为是串口  原来不是  真没修到过这个问题  顺便问你个问题 知道华硕BIOS里面检测5V电压偏高的I ...

p8b75-m le 这个型号的 就是不会看华硕点位的信号名称  谢了哈 另加个Q吧  以后多交流下379417507

网友:
楼主真给力啊。。。厉害。这个是不是门电路?

网友:
这  是什么  芯片 还没修过!

网友:
后面是怎么查到那个芯片上面去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汗,那个芯片不是串口芯片吗。。。。长那么像。。。

串口芯片型号不是这样的,再说了H61的板了没几个有串口芯片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