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R-N5010 09909-1 DG15 MB 48.4HH01.011 白屏

楼主(2016-04-14):
15R-N5010 BIOS 09909-1  DG15 MB 48.4HH01.011白屏  求思路,换屏无效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白屏,外接正常,显卡做了,屏换了还不行

网友A(2017-11-13):
怎么处理了 还记得吗
。、。。。

网友(2018-03-24):
引用 网友A:
怎么处理了 还记得吗
。、。。。

你好,你的解决没?我也在修一台?

网友:
这款我也有个一直没搞定的  桥下面一个SLG8SP628V的芯片换掉白屏 再换一个电流到770 7声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