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美6180MF打印复印都很淡

楼主(2016-04-14):
复到一半,看鼓芯上面也是这样,磁棍上面不清晰的地方都看到磁棍了,加了载体也是这样,粉还有,打印也淡。不懂复印机,这机是收到练手的,练到现在什么也没练出来,刮板也换了,鼓 芯也换了,还是这样,望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首先检查碳粉,二是检查机器内的充电弹片是否过脏,三是更换光鼓,四是检查激光器,五是检查高压板。一般常见这几个问题会导致打印淡,

网友A:
磁棍上的粉均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磁棍上的粉均匀吗

刚才把套鼓又拆出来 ,搞了会按上去,复一张效果还行,再复就又超级淡了

网友B:
操作一下  载体初始化  试试,

网友B:
还有可能是 某个充电 弹片 接触点 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可能是 某个充电 弹片 接触点 接触不良

也有可以胆接触不好

网友:
是不是墨水有问题啊

网友:
载体老化也会出现淡的情况。

网友:
电极充电不足

网友:
浓度校准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操作一下  载体初始化  试试,

是的。充电架没对住,现在好点了,谢谢

网友:
是的,的确没卡住 ,说到点上了

网友C:
能发个充电架的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发个充电架的图吗?

弄好了,是磁棍刮板没放好,把载体都刮没了

网友(2016-05-15):
调磁刮,你练手练得真够可以的,

网友:
看看鼓芯有没有出现接地不良,还有激光器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都看主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