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CC外接正常内屏不显故障

楼主(2016-04-14):
如题,外接正常,内屏不显,也走了很多弯路,刷过BIOS 显卡做过BGA ,修了半天最后是它的问题 ,

网友:
是小电容的问题BIOS是备份出来,百分百OK的

网友:
电容短路?

网友:
短路?漏电?

网友:
图上的字好小,看了2次才看清楚了些电容2字,

网友A:
手上有一个一样的机器  内存短路,移位板载电阻用外用内存  不关乎,直接去掉板载内存  也不关乎。是不是要换掉

网友:
这个应该是暗屏吧。

网友:
应该是电池座旁边那颗排阻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上有一个一样的机器  内存短路,移位板载电阻用外用内存  不关乎,直接去掉板载内存  也不关乎。是不是要 ...

要把板载内存屏蔽掉的,改动电阻位置

网友:
原来是pch的一个开启信号

网友:
是电容坏拉低pch发过来的开启信号

网友:
是什么东西的问题啊

网友:
浪费了不少时间吧

网友:
肯定得先量这个啊,竞然先干BGA ,这种情况跟亮度连一起算了,一般不冒风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