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的几台机器,钱难赚呀

楼主(2016-04-14):
1.同行送修ACER E1-471G,插电大短,拆机,发现同行修过的,主板上有进液,测量发现CPU集显供电管直通了,电容也挂了,换了之后测量OK
,装CPU试机,一下就亮了。

以为好了,装机进系统,发现关机后指示灯亮,后测量发现是MAINON信号上的一个上拉电阻发霉,重换一个OK。

2.同行送修的G475,插电电流有点高,开机电流有上去,但屏无显,报价同意后拆机,心想不是桥就是BIOS或者CPU,哪知拆开后发现这个

拆下来后,,,,,,,,,,

呵呵,算是捡个死鸡吧。直接拆掉加电显示OK
3.三星275E5U,也是同行送修的,CPU做在板上的,插电无任何反应,这个机无图纸,点位呀,拆开后量VIN电压居然没有,没过保护隔离,量了场管好的,充电芯片是24735,找了没有,只有用个24725A代上试试,换好后插电,电流一下跳到0.25A,待机过高,断电找到51225待机芯片,量LDO输出对地,为0,接线烧了一下发货EC芯片MEC1310-UN发热,拆了后量对地阻值正常,找了一个好的换上后待机OK,开电三星LOGo出来了。修复,OK

4.DELL1525,同行送修的,插电无任何反应,拆机后量有VIN电压,找到待机芯片51120,量得VREG3跟VREG5有输出,

再量3,5V待机电压开启脚,12跟29脚,没有电压,查3V、5V_EN,

是由EC的S5_enable开启的,查EC待机的工作条件,都正常,最后确定要么BIOS,要么EC本身,到网上下了个刷上加电,电流一下上去了,自动开机
,OK修复。

三星270e5u板号ba41-02308a 备份.rar

网友:
楼主有机修都不错了,我这淡得没得机修

网友:
在我眼中这样的技术挺好了.不过指望 这个发财的就没意思了...

网友:
各位兄弟加点分吧,谢谢

网友:
这工作态度我喜欢  干净整洁  把板修得新的似的

网友:
全让你修完了,我们还修什么 呢

网友:
钱难赚 屎难吃啊

网友:
没分了,明天给你加

网友:
学习了,思路清晰,又学习了点

网友:
楼主厉害,想像你讨教下烧鸡大法啊,不知道有没有实际案例给我个链接啊,我烧鸡法一直不敢使用啊

网友:
那么好,一天修给个几台。RMB多多。

网友:
呵呵,这人民币应该多多不少哇,老规矩,楼主应该上bios

网友:
一看楼主就是修板挺长时间了,经验不错

网友:
学习了 简单明了

网友:
最近实体行业生意普遍萧条啊

网友A:
生意是不错 不知道修一台收多少钱  看着都是些简单问题啊

网友:
楼主生意兴隆啊

网友:
现在修笔记本修同行就不挣钱,直接客户还行,

网友:
一天修这么多台,还叫钱难赚啊 ,

网友:
能把同行机修好,就是大神,已加分鼓励

网友:
大神级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生意是不错 不知道修一台收多少钱 看着都是些简单问题啊
看着简单修起来也要费些时间的。

网友:
楼术生意好技术牛呀,我最怕那种没图纸和点位图的板子了。

网友:
楼主技术真好,一下子修好了这么多本,不错!

网友:
来自: 浙江杭州
楼主机器修的溜 啊 我都没生意

网友:
楼主有机修,能修好机器,好幸福啊!

网友:
我也是醉了,这也叫多机,以前一天最少都有8台机,现在都给手机占去了

网友:
板都烧穿了

网友:
楼主技术算是厉害的了。佩服

网友:
这维修量好大阿维修思路也是倾佩的。

网友:
不希望看到流水账的帖子!因为让外面人看到又该说没技术含量。建议下回加权限但还是能给你加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生意也很好哟

网友:
thanks for your experience friend

网友:
虽然看不懂 感觉 楼主牛逼! 有点想学学修电脑!

网友:
楼主一天有这么多机修,还说没钱赚啊,加分支持下!

网友:
楼主那边生意挺好的!一天能修多少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