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酷派k1 7620l换字库有问?

楼主(2016-04-14):
手机没修过第一次接触都说是字库坏了酷派k1 7620l换字库 在淘宝买了个新的字库 换了2次都是开机不显示  换回拆机的就能显示 不存在换不好的一说 是字库是坏的 还是需要刷程序

网友A:
你买的 应该是空字库  没有用编程器    你直接买拆机字库就好了

网友B:
新字库需要刷程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字库需要刷程序呢

怎么刷啊 没修过手机第一次干 只会用电脑刷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买的 应该是空字库  没有用编程器    你直接买拆机字库就好了

买个旧的拆机的是不是 我买的全新的

网友:
好刷不啊,我还不会啊

网友:
刷个机试试。

网友:
一般需要编程器刷新字库,直接买写好的字库或拆机的字库即可!!

网友C:
你买字库的时候没让店家写好资料吗?好奇葩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买字库的时候没让店家写好资料吗?好奇葩

哥们手机没有修过不懂啊

网友:
买个写好资料的在装上去吧,你这样折腾2次手机已经没有维修价值了

网友:
发给能刷字库的同行让别人给你刷好,你再安装

网友:
应该是需要写程序的 你买的 时候问下店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