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B75-V 不触发 通病简单维修

楼主(2016-04-14):
今天刚接了一块同行带过来的P8B75-V主板。
刚过保。

症状:不触发,量排针,待机2.5V不正常
症状:不触发,量排针,待机2.5V不正常
症状:不触发,量排针,待机2.5V不正常
重要的事情说3遍。

在这之前我修过同样的一块主板,同症状。
之前走了很多弯路,跑了N久线

上图为P8B75-V   3VSB 和 5VSB
实测 D级2.5VSB不正常  S级5V

3VSB受控于G级

G级供电由下拉电阻提供,实测输出为1点多伏
因为没有图纸,也不知道正确阻值和输出电压。
也懒的算,直接拆除。
D级输出4V
触发上电。

亮机进PE

国际惯例。上亮机BIOS!

网友:
沙发。
我不是为了混分!
我不是为了混分!
我不是为了混分!

网友A:
4V 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4V 也可以????????????

高电平就可以了

网友:
貌似我发错板块了。。

网友B:
这个是5VSB转3VSB的,然后控制级有问题,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5VSB转3VSB的,然后控制级有问题,不错加分鼓励

你一句话就帮我总结了。我怎么感觉这么累。。

网友C:
2.5不是高电平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2.5不是高电平么

这应该是3.3V逻辑电平

网友:
在我的理解中。高低电平是个相对的概念。没有说高电平就是高于多少V的电压吧。---个人理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5VSB转3VSB的,然后控制级有问题,不错加分鼓励

那个是什么管子。。安妮说的5VSB转3VSB  怎么 看他图2标注的  S级是5VSB啊 没看明白

网友:
随便找片板找到5VSB转3VSB的稳压器的1脚,两个电阻拆过去就搞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那个是什么管子。。安妮说的5VSB转3VSB  怎么 看他图2标注的  S级是5VSB啊 没看明白

三端稳压器。1084或1085

网友:
跑了n久线我晕就在下面....

网友:
应该是三端稳压器,拆除的应该是分压电阻吧,,,

网友:
2.5V不是高电平么为什么不能触发 而要4V呢

网友:
这是ADJ调节电阻,改变2个电阻的大小就可以改变输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三端稳压器。1084或1085

他写的G极D极S极。。。误导我了。郁闷。

网友:
小白。看到这个INTEL五待,三触,默默的背上一遍。学习了

网友:
直接拆掉,直接输出4V的话可以触发开机,总觉得时间长了会出问题,感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