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联想V470电池用的时候插适配器暗屏

楼主(2016-04-14):
客户送来一台笔记本联想v470在电池使用的时候插入适配器立刻暗屏,有时候有不会暗,但暗屏的比较多,我拆机测换了电池的隔离管后还是一样

网友:
屏换了没,Y470的我见过,带电池,只要插电源就暗,换屏解决了,由于时间问题,我也没研究

网友:
先把屏测一下 然后测lid信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