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声卡,问题

楼主(2016-04-14):
如果笔记本的内置声卡坏了,坏的很彻底,实在没办法修了,,必须的用个外置的这种usb的声卡,客户又想这种usb的老插在外面麻烦,
所以就想把外置的usb声卡壳子取了,把声卡电路板直接焊接在笔记本里面,用原机的喇叭,可行吗,求助贴,勿喷,,

网友:
没试过  你可以改改看

网友:
只要里面有空间让你改就改改看吧,等你的结果

网友:
用原机的喇叭不知道怎么接线哎。期待楼主修好了发出来

网友:
就看能不能把它放进机器里了,,,,,,

网友:
月饼老师好像说过理论可行,但是要有足够的空间

网友A:
可以是可以啊,但是我看你的是苹果,估计里面的空间不够用啊,苹果和其他机器不一样啊,空间没有啊

网友:
这个只要空间够 引脚定义知道很好弄的

网友:
论坛搜一下有改过的你这个机器是独立功放还是和声卡集成的 要是集成就需要一个在加一个功放板了 直接推动喇叭

网友:
USB声卡可以改到内置里面 不过你要用原有喇叭 ? 接喇叭需要功放支持

网友:
太简单了,必须接功放

网友:
如果能放进笔记本中,怎么解决用户机置啦叭问题,

网友:
苹果没空间

网友:
感觉你会装不好壳子,然后这功率也应该带不动内置的大喇叭

网友:
可以,不过不好改,太麻烦了

网友:
空间小,不好处理的。

网友B:
可以飞线啊,改外置网卡也是一样的,飞线就好了,把板子随便打个空放里面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是可以啊,但是我看你的是苹果,估计里面的空间不够用啊,苹果和其他机器不一样啊,空间没有啊

这个只是抓了个图片,,,其他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飞线啊,改外置网卡也是一样的,飞线就好了,把板子随便打个空放里面就好了

好的,谢谢,,,

网友:
可以 不过要飞线 看你的机器能不能放的下 放的下就可以 我改过网卡的 声卡没有弄过

网友:
驱动电流不够

网友:
感觉可以 不过任然要占用一个usb口吧 外面就不能再插那个口了

网友:
改不太容易

网友:
可行 主要是要有空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只是抓了个图片,,,其他的机器
可以的,只有空间足够就可以啊

网友:
加在里面很麻烦的,接哪个USB上,哪个USB就用不了。位置又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