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制作大众汽车CAN模拟器

楼主(2016-04-14):
DIY制作大众汽车CAN模拟器

【来源于网络】

  本文介绍了大众汽车CAN模拟器的DIY制作,用来模拟大众CAN总线控制CD机的播放,是学习汽车CAN总线的极佳资料。

手工焊接的洞洞板

调试平台

  DIY制作大众CD机CAN模拟器程序开始用C语言写的,但是通讯不稳定,后来改为汇编写的,因为模拟时序要求比较高,一个数据位 2uS(微秒),十分严格,模拟数据延时2.2微秒就不行,所以如果想用C语言重新写程序一定要注意时序,我就在这里卡住了2天,后来用数据分析仪+示波器逐位比较才发现问题。

  我的试验车机是5GD 035 220。

  这个车机的CAN收发芯片是TJA1042 。大众车的CAN报文:

  其实用下面的资料就可以自己完成了,烧写文件直接下载到单片机就可以用了。

  本模拟器功能:按键灯亮,一小时不会关机,打开蓝牙功能 。下面有程序+原理图+CAN数据解析+烧写文件。

原理图

烧录参数

附件: CAN_HI_SPEED-二进制hex代码.zip (733 Bytes, 下载次数: 32)

网友A:
我也有一个大众的cd楼主的这个东西我还是看不懂啊  图纸是看懂了 程序怎么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大众的cd楼主的这个东西我还是看不懂啊  图纸是看懂了 程序怎么操作

玩过 STC 单片机没? ,最后那个图片烧录 HEX 文件到芯片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