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波波---------

楼主(2016-04-14):
        这是待机电压电感的波形----  5v是不是有点不正常

  还有一个问题  ,这示波器    怎么同时测  3v   5v  斜率 , 我ch1   ch2   插上只有一个能测还有一个没没反应

网友A:
双通道 CH1 CH2全部接好  都开启

网友:
你设置每格1V吗    3  5 V 的电感后端   看着没问题啊  很平稳       双通道  你要把CH1  和CH2   全按亮才行

网友:
感觉你电压伏格有问题  我是正常用的2V伏格  而且你的触发水平位置也调的不好 当然个人习惯 我喜欢放在正中间

网友:
示波器好久没有用过了,感觉都有点忘了!看来真的要去再培训一下了!

网友:
以前用过很老的那种,不记得型号了。现在换地方 都没得用了

网友:
按下通道1在按下通道2

网友:
你就开了一个通道,要两个通道都开!

网友:
设置成每格1v测 把2通道也打开才可以

网友:
这个波波很正常呀,你的周期/格 调的太小了,测电压要调大些。然后电感就是起储能滤波的作用,前后波形就是不一样,前面是有很多杂波的,经过电感后就变成标准的直流波形了。万用表是测不出来的,因为万用表测的是直流分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双通道 CH1 CH2全部接好  都开启

那个  ref  按下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  ref  按下就OK了

按下 ref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