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触发原理

楼主(2016-04-14):
关于EC发出的RSMRST#信号有3.3伏说明南桥待机好,该3.3伏是EC脚发出的吗?它是怎么来的?
台机主板IO的PSOUT#信号上的电压是南桥提供的吗?这两个信号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吗?真是学糊椟了,那为高人指点一二,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是EC发出来的 跟3 5V的PG信号有关   其他的没时间跟你谈

网友:
RSMRST#多由EC发出  发出条件首先EC要满足供电时钟复位 等触发条件 有些机器还要在按下开关后发出 具体机机器 还要分别分析             建议你找个相关资料看下

网友:
非常感谢,虽然不太明白

网友:
合成一下BIOS吧,教程自已找一下

网友:
今天修了一台笔记本待机0.01不触发故障,EC的RSMRST#脚明明为零电压可为什么加焊南桥后就能触发哪,越学越湖肚了。

网友:
楼主应好好学习上电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