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开关键上的电压

楼主(2016-04-14):
液晶显示器开关键上的电压是怎么来的,是驱动板上的主控芯片发出的吗?

网友:
它直接连接主IC,但一般有上拉电阻

网友:
连接到主控芯片的,楼主现在什么情况,如果开关按键电压不对,可以量下其他的按键有没有漏电的

网友:
非常感谢,我明白了

网友:
现在是什么问题呢?开不了机还是什么

网友:
主控来的!!!!

网友:
驱动板来的

网友:
是主控芯片的矩阵电路发出来的。

网友:
有电压,按开关也有跳变,就是电源灯不亮。

网友:
一般都是上拉电阻

网友:
只知道是驱动板上来的,平时不怎么修驱动板,具体情况还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