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40 开机能显30秒内必掉电重启

楼主(2016-04-14):
今到一片e440 版号NM-A151 REV:1.0  2013-12-12故障现象是开机报2100 硬盘错误。不上硬盘不报错。但30秒内掉电重启再亮机30秒内又掉电,反复循环。 bios里也要掉,进pe一样掉。4m和8m的BIOS刷了n个。还是一样,有时偶尔还报风扇错误,望有经验的大神指点一二。谢谢!

补充内容 (2016-4-17 18:57):
30秒掉电的刷4m的BIOS试试 我刷了就不掉电了 BIOS在24楼

补充内容 (2016-4-22 12:38):
问题已解决。硬盘供电慢慢往下掉,解决供电 刷回原来的BIOS也不掉电和报错

网友:
看看温控电路

网友A:
BIOS需要合成吧,我也遇到过

网友:
遇到过 没搞定

网友:
换硬盘还报错吗

网友:
换了硬盘还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需要合成吧,我也遇到过

搞好了吗?搞好了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温控,温控有问题一般直接就报错了

网友:
先刷那个4M 的BIOS  ,那个8M的BIOS 不要刷,如果刷也要合成才可以!

网友:
联想E440 NM-A151

网友B:
最后怎么搞定的,分享下

网友:
新故障,之前修了很多也没有遇到这故障啊,我现在手上有两片

网友C:
估计是bios ME模块的问题吧 要合成的

网友:
不会和成就买一个、是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怎么搞定的,分享下

还没搞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bios ME模块的问题吧 要合成的

估计是这样的。找坛子里的朋友要了个BIOS也不对。版号都是一摸一样的。他的是桥坏了。刷了4m的就不掉电了。但比之前还多了个报错183

网友:
今天又来个E540   两台比这搞。搞好了告诉大家

网友:
有两片啊,跟楼主的一样,一片E540,一片E440,都是30秒左右掉电重启
楼主修好分享哈·

网友:
我也有一台 还放在这一个月了 快点修好分享下

网友:
bioss  shua  yi  ge  shi  shi

网友:
楼主,搞好了没有,刚接到一台,也是30秒掉电,单住板,一样,可以显示,bioss搞过一样

网友:
看论谈都说要和成BLOS,楼主修好了分享下

网友:
可能桥故障引起的,要不换个桥试试

网友D:
30秒掉电的可以刷这个4m的BIOS试试。我刷了这个就不掉电了

E440 U4M1.rar

2.1 MB, 阅读权限: 50, 下载次数: 30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E:
引用 网友D:
30秒掉电的可以刷这个4m的BIOS试试。我刷了这个就不掉电了

故障跟楼主的一样,刷了这个BIOS还是不行啊!

网友:
修好了分享哈,谢谢

网友:
楼主的,刷过,现在过了30秒不掉了,

网友:
我手里也有这样的机子 E440 就是一麻烦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故障跟楼主的一样,刷了这个BIOS还是不行啊!

我找别人合成了个8m的BIOS ,要不你试试。我刷了也不延时,就是没解决我的2100硬盘报错。我的2100错误应该是桥的问题了

6.28 MB, 阅读权限: 50, 下载次数: 58,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我找别人合成了个8m的BIOS ,要不你试试。我刷了也不延时,就是没解决我的2100硬盘报错。我的2100错误应 ...

里面有个new q64 是我的原件备份合成的。另外一个是别人机器合成用过的。都可以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里面有个new q64 是我的原件备份合成的。另外一个是别人机器合成用过的。都可以用

谢谢楼主,这掉电的都搞死我了···

网友:
那就是原来的BIOS没坏喽。看看开关吧

网友:
bios 总是搞鬼,挺费力的

网友:
有桥吗  搞一下试试

网友:
E40这机器毛病太多了,以前碰到一台显卡问题,修好之后风扇狂款, 自己变的狂转。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楼主,这掉电的都搞死我了···

你看一下你的板子u9这个转换管  5v转5v的转过来的5v电压够不。我的2100报错就是电压不够。认不到盘。可以认光驱。5v慢慢往下掉

网友E:
那你的板子是5V转换管子问题,还是开启有问题,还真没有查到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那你的板子是5V转换管子问题,还是开启有问题,还真没有查到个

开启有问题。电容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启有问题。电容问题

哦哦,好的谢谢你!

网友:
我遇到一台是装原版系统 装官方显卡驱动解决

网友:
楼主修好么 什么问题

网友:
今天遇到和 楼主一样的问题 看机掉电重启 看看这个BIOS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