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440 的问题

楼主(2016-04-14):
听客户说他玩gta5的时候黑屏了,然后就开不起来了,但是拿到我这里又能开机了,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在cpu高负载的时候音响会出现噗的声音,是不是哪里有一个电容爆了
cpu
黑屏

网友:
客户描述故障和你所见故障不一样 …… 哪个电容爆 这样的可能性比较小 建议你多测试下

网友:
多测试些时间,加大负载多试试

网友:
E440和E540都是质量比较差,常有加电流起不来的问题,放电能好,但是用不长,好像都说是桥的问题

网友:
等待高手分析下

网友:
最好拆机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