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有时触发,有时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04-14):
如题

           接手一台机器,拿过来的时候说是不触发,拔下电池,接上可调一看,待机0.01,按开关无反应。
    果断拆机,先把纽扣电池放了下电,在按开关,嗯?触发了,跑马了,电流一路上去,点亮了。心想这不是捡钱了,关机再试了几次,还是可以触发,马上装机,在按开关,没有反应,果然没有那么好的便宜可捡,再次拆开之后裸板点,不触发,测量3V 5V,没有,打开图纸(没有这款机器的电路图,参照的K42F),发现EN1,EN2没有开启信号
,跟着该信号追,发现开启信号VSUS_ON来自EC,测量为0v,既然EC没有发出该信号,就测试EC的工作条件,发现EC供电为0V,跟着EC供电+3AVCC追,发现此供电来自
,测量3脚供电为5V,而1脚EN只有0.8V,没有满足条件,自然就不会输出+3vAO,测量RP8120阻值为100K,心想这是正常的啊,难道芯片坏了?突然转念一想,这机器还触发过,会不会是电阻或者芯片虚焊了?立马加焊了改电阻和芯片,通电,按开关,电流一路上去了,测试了一天,也正常了,到此维修结束。因为晚上是在家里发的,这个机器的型号搞忘了,请见谅!

网友A:
到底也没确定是电阻还是芯片!!!!

网友:
应该更细一点的说:)希望谅解^o^

网友:
应该是芯片虚汗了把

网友:
+5VA是来是待机芯片吧?

网友:
没怎么看明白 就看明白了芯片虚汗了。。。。

网友:
搞了半天是虚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底也没确定是电阻还是芯片!!!!

这种稳压器发热大……虚焊可能大点

网友:
短接电阻如果能过那就是电阻问题

网友:
加焊那边是5伏转3伏供电吧

网友:
我现在还修到一台有时有CPU供电有时无,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