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310 版号DA0LZ7MB8E0 REV;E 百分百ok

楼主(2016-04-14):
联想U310 版号DA0LZ7MB8E0 REV;E EC

网友:
我这个要断电,下载了试哈

网友:
联想U310 版号DA0LZ7MB8E0 REV;E 南桥 百分百ok

上面BIOS 有密码是119  进去了把密码删了就好了,现在这个没有密码。、

联想U310 版号DA0LZ7MB8E0 REV;E 南桥

网友:
亲自测试。。刷了已好。谢谢楼主。

网友:
没下载这个之前,下载别人的,是坏BIOS。谢谢楼主@@@

网友:
测试能亮机 但比较慢

网友(2016-05-24):
我的机器是掉电,刷下试试

网友:
我的机器是电流跑0.5-0.6不知道能决绝吗/

网友:
已经用这个刷了可以亮了,但到进系统就掉电、

网友:
下载来试试看,我的到0.5不动

网友A:
    验证 我的机器 电流到0.5左右   不跑码   刷了楼主的BIOS   开机有点慢    暗屏   差点就拆屏了   又刷了一个  标题为  一次性解决二次开机  开机慢   就正常了

网友(2016-07-08):
引用 网友A:
验证 我的机器 电流到0.5左右   不跑码   刷了楼主的BIOS   开机有点慢    暗屏   差点就拆屏了   又刷 ...

能不能把你的发上来一下——我怎么找 不到你说的这个

网友:
在那下的哦。 。 。

网友:
这个不会分I几哦。

网友:
谢谢,刚好用到

网友(2018-04-19):
楼主,该bios的版本是什么呀。谢谢你!

网友:
可以显示就是开机显示慢        显示慢

网友:
19秒才能显示   19秒才能显示   19秒才能显示

网友:
根据刷过的人的回复,说明问题不少呀

网友(2018-10-04):
亲测OK,开机30多秒,有点慢 顶顶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