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3V +3VS,+5VS转换不正常,有哪位遇到类似的提示下?

楼主(2016-04-14):
一台华硕X83V(A83V),图纸与F8V相似但EC芯片为IT8752。

故障现象:有时能正常开机运行一段时间后掉电,再按开机则马上掉电。

待机时3V,5V电感电压正常,掉电后电压为0.几V,PS51020发烫。

掉电前测得PS51020第9、10脚(ENBL)为3.3V,22脚(VREG5)为5V正常,FORCE_OFF#高电平正常。

后来一通电就自动开机,+3VO,+5VO,+1.8VO,+12VO电压正常,SUSB#_PWR信号3.3V加到Q9105后转换出的+1.8VS,+12VS电压正常,但+3VS只有1.3V左右,+5VS只有1.7V左右。此时测得Q9105第4脚+12VS电压正常,该电压经过R9112(47K)后分别加到Q9106和Q9108的G极时电压只有2.6V左右(正常应为12V)。

尝试卸下C9108、C9104、C9109三颗对地电容后加电测R9112(47K)电阻上端1脚电压仍是2.6V左右,逐一卸去R9111、R9108、R9107三颗电阻和Q9109、Q9108、Q9106故障依旧。但要是将R9112上端1脚挑离PCB板加电则能测得12V正常电压。但这一路就只有3颗电容和3颗电阻,难道PCB板有问题。断开R9112后在断开的焊盘仍能测到1.2V左右的电压,怎么回事?!

附图如下:请看绿色文字

网友:
小白路过。来个大神讲解下啊。。。

网友:
当susb #_pw为高电平后 理论Q9105DE 4脚应为12V的高电平  既然连上R9112后不正常 就差后级 该电压去的位置  排除下

网友:
断开与FORCE_OFF#相关的元件,再慢慢判断。

网友:
q9106开启电压5V+4.5V=9.5
Q9108开启电压3V+4.5=7.5
你的这种情况没法解释————可能线路漏电或场管不稳定

网友:
估计是场管内阻变小了,可以换场管也可以将12伏上拉电阻调小点

网友:
不玩了,刮断PCB后R9112一端悬空,架了1条线到R9107,PCB背面再架了1长条到R9111后各个G极电压为12V了(这一条路途遥远,12V怕怕的),输出+1.8VS、+3VS、+5VS、+12VS电压都正常了,加电也不会自动开机了,EC第96脚CPU_VRON测得3.3V正常电压了。

网友:
测一下r9112 和 r9102电阻中间是不是有8v左右吧

网友:
查一下改电压去了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