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装独立显卡驱动蓝屏,装集显正常,换显卡搞定

楼主(2016-04-14):
联想G470独显芯片216-0774207用216-0774009代换成功

网友:
这机器我遇到最多的是 要打官网显卡驱动,

网友:
你是怎么识别这两芯片能不能代用的

网友:
打不上驱动 ,一般是显卡本身硬件问题

网友:
人才啊 我今天也遇到一个 ATI 显卡不能乱代换!楼主牛气

网友A:
楼主你跑分没问题吧,

网友:
这种代换 好多是经验  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跑分没问题吧,

在测试中。。。。。。。。。这个4009比之前的低一点

网友:
你这个显卡不能换个128 bit  的吗

网友:
一般是驱动不对

网友:
不装显卡也能用,我之前试过

网友:
把显卡拿掉一样能用 嗯哼

网友:
这个问题..已经不是问题了。、。。维修的都知道了

网友:
这个经验不错 加分

网友:
我这有一台这种的机子,近系统看电影就会蓝屏别的都正常显卡换了一样,

网友(2016-05-16):
今天遇到一台装显卡驱动显示感叹号

网友:
楼主换的果断

网友:
现在很多机器都这样,不装显卡驱动正常,一装驱动就黑屏 蓝屏的

网友:
显卡坏蓝屏。在蓝屏界面都是报显卡错。楼主换的果断

网友(2017-10-18):
我就在用这个机器  I5的   玩LOL  集显性能比独显还高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显卡太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