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没见过的现象

楼主(2016-04-14):
修的显卡,结果出现下面问题,提示按F1,进BIOS恢复默认、刷BIOS、拆无线网卡、网卡芯片、声卡芯片、读卡器芯片、全拆了不行,拆掉键盘,换过CPU、内存都不行,请高手麻烦看一下,,,,

补充内容 (2016-4-15 18:36):
已修好,南桥换一个OK

网友:
你修完显卡就这样了?

网友:
过来时不亮,换了新显卡,然后亮机就出现按F1

网友A:
你把机子时间设到2016试下

网友:
时间改了吗。

网友:
楼主改下时间试试。。

网友:
估计不关主板的事,应该是你设置没调好

网友:
怎么感觉是BIOS的问题呢

网友:
给个参考,能进系统看看这16是什么设备

网友:
大概意思是    错误  PCI 与 地板发生冲突    主要找PCI 的设备   把光驱硬盘  全去掉 裸板点看看  虽然鼠标过了也可以去掉

网友:
pci控制芯片看看

网友:
这样啊,没有见过

网友:
这个是PCI报错啊

网友:
这机器不装PCH的BIOS也能亮

网友B:
先往下拆PCI设备试试看哪个有问题。

网友:
提示的是主板资源冲突,应当是显卡不配。

网友:
全是祼板测试的,硬盘、键盘、光驱、时间、外设都去了,怀疑南桥问题,想做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机子时间设到2016试下

全是祼板测试的,硬盘、键盘、光驱、时间、外设都去了,怀疑南桥问题,想做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往下拆PCI设备试试看哪个有问题。

全是祼板测试的,硬盘、键盘、光驱、时间、外设都去了,怀疑南桥问题,想做南桥。。。。。

网友:
南桥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