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5A78L-MLX V2

楼主(2016-04-14):
NO DISPLAY
DEBUG CODE EE50
(無顯示
調試代碼EE50)
RAM VDD 0V
3VVOLT WITH SMPS JACK

网友:
无3V电压,跳线解决。。

网友:
外国朋友你这个是断线了吗?内存不过吗?

网友:
你这个线飞得太细了,容易烧断

网友:
这3V是供电吧,这么细的线也不怕断掉??歪果仁真会玩~~

网友:
外国朋友好艺术啊

网友:
yes it is too easy  是的,它是太容易了

网友:
要有热熔胶粘一下线,防碰到

网友:
My admiration to you, like a river water off the reel, such as the the Yellow River flood get out of hand

网友:
飞线太细了。很容易就烧断了,补粗点的

网友:
ok then next time i better post for you

网友:
换粗线吧。万一再烧了呢

网友:
是SPD的3.3V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