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人类电池开机正常,插适配器休眠重启,维修的同行遇到吗

楼主(2016-04-14):
未来人类电池开机正常,插适配器休眠重启,维修的同行遇到吗?
   用电池开机一切正常,插上适配器一般 10几分钟就 黑屏休眠,按开关开机 自动回到 输入系统密码,输入密码进系统原来打开运行游戏的程序还在。

拔掉电池,使用不会 出现这个问题。。。显卡换了一个, 内存换了,CPU 换了测试过。。 SSD 硬盘换过,  开关板也换过。

  实在 无从下手。。

网友A:
插适配器休眠是可以唤醒的还是说一休眠就重启?

网友B:
ec检测电路坏了吧

网友:
把屏修接休眠信号断开

网友:
直接上拉,

网友C:
电源换了没,你看看系统里的电源管理有没

网友:
不进系统会休眠不

网友:
你是用十几分钟黑屏休眠还是放不用休眠,去掉休眠开关二极管试下。

网友D:
查一下适配器模式下的lid信号

网友:
进 BIOS 也会 休眠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换了没,你看看系统里的电源管理有没

不是 系统设置问题。。玩游戏也会休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一下适配器模式下的lid信号

LID 有小板  休眠我都拆了。。电池机器正常。

网友:
今天 有 遇到一台 一样的问题。。 X811  的 用电池正常。。 用充电器就会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适配器休眠是可以唤醒的还是说一休眠就重启?

直接休眠 黑屏了,  然后自己重新开机 了。又回到了原来打开的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检测电路坏了吧

你的 意思 EC 检测 休眠电路坏的了  还是 EC检测适配器电路坏了。

网友:
如果是蓝天代工的话 可以考虑刷个BIOS试一下。

网友:
我建议你清灰试下,注意下机器温度。用电池和电源时CPU工作频率不一样的。它黑屏有可能是温度导致保护的,

网友:
电源模式设定一下试试 不让自动休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