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PS-180KB-11风扇转下即停,不好下手。

楼主(2016-04-14):
台达DPS-180KB-11风扇转下即停,样子好像是保护了,PG 有5V;用的是DWA103N的管理芯片,这个没有找到引脚参数,现在都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网友:
台达自己的芯片吧,资料不好找

网友:
电容看起来都正常的,也没有鼓包什么的;整流的二极管也量过没有短路击穿的

网友:
还有人知道吗?

网友:
是保护了吧?否则不会转一下就停。

网友:
这个不是的

网友:
楼主传一张 DWA103N的图片,...........

网友:
辅助电源正常吗?

网友:
辅助电源正常

网友:
我遇到一种情况。待机5V正常,但是待机5V的整流二级管带载能力差。换了就修好了。

网友:
看看散热片或滤波电感圈里是否有一个热敏电阻,它坏了风扇启动一下就停,保护电源不启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