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开机后显示器右边出现三条不同颜色坚条

楼主(2016-04-14):
开机后显示器右边出现三条不同颜色坚条,请问这是灯管坏还是板上出了问题?
显示器

网友:
这种情况和灯管没有关系了。很大的可能是屏的问题,不过也不排除是屏线或者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垂直竖线,,一般是屏坏了,,,,,,,

网友:
楼主重新插下屏线试下吧,但是感觉屏问题的几率更大

网友:
垂直竖线,一般是屏坏

网友:
屏坏了,,不用维修重新买一台吧

网友:
显示屏坏了。

网友:
屏坏了,不用考虑了

网友:
屏或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屏有问题,,肯定不是灯管

网友:
很大可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显示器的灯管容易老化

网友:
拆出来单点屏测测 基本都是屏坏

网友:
哪测试屏试试啊

网友:
屏幕上边出来亮线了 这样的屏幕要是说买便宜点,有人当监控显示器用 要是正常家用的话,这样的屏幕就当成报废的处理了 不用再修了

网友:
屏的问题多点.